V星MS-7224 VER:1.0 K9V NEO-VV2.0主板不触发,强制开机OK

楼主(2013-08-19):
一片MS-7224 VER:1.0 K9V NEO-VV2.0的 威盛芯片的板,点开机脚不触发,强制短路绿线就可以正常跑马开机,如果我直接从ATX 绿线飞一条线到开机脚用的话,对主板其他东西有没影响
?
开机脚有3.3V电压.IO是W83697HG.请师傅们指点迷津

网友A:
这毛病应该好修的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毛病应该好修的。

麻烦说一下呀,谢谢 论坛查了一圈这是通过8282M开机的,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,手头没这个芯片替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直接飞过来也能正常用,久了不知道会出现什么问题?

我查一圈这个主板开机跟IO没关系啊

网友:
按不触发 来检修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麻烦说一下呀,谢谢 论坛查了一圈这是通过8282M开机的,这个芯片不知道怎么检测好坏,手头没这个芯片替换

主板不在我手上,还真不好说。

网友:
IO和绿线之间应该有断线了

网友:
主板南桥SLP_S3#没发出来,查查开关到IO,IO到南桥之间线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强行开机可以进桌面呜?有的电压出不来吧?

网友:
不触发都不修?那你还修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