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35j 加内存后开机掉电

楼主(2013-08-19):
前几天收到一台x35j 屏轴坏了,用户想换新机所以就处理给我们了,拿来后处理好屏轴,正常使用主板没有修改,没有甩过 没有进水,原来是2g内存奔腾p6200cpu显卡是n11p-gv-a1板号u31jg main board第三天,加2g内存加上后奇迹出现了 ,会跑马,但是在跑到。1.5就掉电这这机器无图纸无bios,网上也有人说这个机器加内存坏了的,求高手指点!

网友:
就是内存坏 要么不兼容遇到过我   你拔掉一根试下

网友:
换内存,只插一条,换槽试,看看有无变化

网友:
都试过了,还有忘了说的就是这个板子掉了点还好自己重启的,这个想象有点想不通因为之前用着非常好散热也没问题,显卡,桥都没做过的

网友:
CPU也换过了,刷了一个唯一能下到的BIOS刷了不触发

网友:
不接内存掉不掉电,还原之前的内存掉不掉?有没有拆过机?拆过的话检查下贴纸是否贴好,如果只是换了屏轴的话先把屏线拔了试下看掉不掉电,

网友:
额,这个是怎么回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