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427不能硬盘启动

楼主(2013-08-19):
DELL 1427不能硬盘启动
BIOS里硬盘前面有个感叹号如图
换了新硬盘也是有感叹号。谁碰到过?刷BIOS也这样。

网友:
我觉得 应该从主板控制硬盘这块查起了,不过我又上次修了一个联想E42也是不识别硬盘 ,换得南桥后OK了

网友:
希望对你有所帮助

网友:
要么是南桥   要么是接口和南桥通讯

网友:
BIOS 没刷对吧   貌似俺有碰到过一样的故障 是联想Y450的  刷BIOS 好的

网友:
这个板子 上面的问题 但是我不懂

网友:
好像哪里看到过,在CMOS里有开关项,按哪个组合键忘了,

网友:
找到了,是东芝的M18,也是前面一个!,右边有提示,按SHIFT+1键可以切换,仅供参考

网友:
非常感谢  compums 是SHIFT+1 切换的

网友:
你先查查接口条件供电呀,到南桥的数据正常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