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ka7500BD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19):
   7500  对地打阻  1. 2  15  脚与地相通,   其他500--600左右   数值对不对?

另外它与AZ7500BP能否互换?

网友(点评):
可以与其他的7500换 494也可以互换

网友:
没人知道吗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7,8,10对地吧,你是不是把7,8脚看成1,2脚了,其它的500-600也不对呀

网友A:
7500可以代替494  反过来494就不一定能代替7500,另外7500的话基本通用,个别不通用的很少,基本是外国货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7500可以代替494  反过来494就不一定能代替7500,另外7500的话基本通用,个别不通用的很少,基本是外国货多

谢谢,明白了(^_^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