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短路,求助看怎么解决

楼主(2013-08-19):
希捷80G,7200转9代,
希捷ST3802110A 硬盘电路板100389138
换cpu时硬盘电源转接线碍事就拔开了,插的时候没在意是否有正反,结果悲剧了,硬盘短路,具体症状就是插上这块硬盘开机就断电,风扇转一下就停了。
但是电路板板面看不出烧灼痕迹。
看了一些帖子,很多都说是保护二极管坏了,拆掉就行,可我不知道哪个是,手中也没有万用表,有也不知道该怎么测。所以求助一下,这种情况直接拆稳压二极管是否合适?应该拆哪一个?用电烙铁拆还是钳子直接拔掉就行?
求指教,上图

是不是这两个中的一个?

网友:
请不要发外连图,我们是看不到的。

网友:
重上了图,应该行了吧

网友:
一个是5V保护 一个是12V保护,实在测试不出就2个一起拆

网友:
两个一起都拆了,不影响。

网友:
两个都是稳压二极管。

网友:
问一下 如果没有了那 二极管是不是要烧硬盘的啊?

网友:
两个都 换了 吧

网友:
问题解决,图中2比较小,所以先拆了,插上开机ok
先用电烙铁加热针脚,可是不怎么管用,没六角改锥啊,拆不下板来,不能从反面点下来。后来看不行,果断用剥线钳咔嚓掉了,终于好了
这几年的照片保住了,坚决买个刻录机,把照片都刻了,还是光盘保险啊!
谢谢大家,谢谢

网友(2014-07-15):
基本就是这两个稳压二极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