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电容旁边的150K分压电阻能不能用330K换

楼主(2013-08-19):
ATX电源中大电容旁边的两个150K分压电阻能不能用两个330K的电阻替换,我看很多电源也用330K的分压电阻,不知道这个阻值太大了会有什么后果

网友:
没啥大的区别.一样用.但须两个一起换.
一般在150k到330k都行.
修过不少电源,爆两个高压电容中的一个,一般的其相应的电阻也坏了,开路的居多.建议换成1W的.

网友:
1W怎么看呀,怎么知道是不是1W的

网友:
这个判断是不是1W很容易,找体积大小差不多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谢谢,就是说看大小是吧

网友:
可以同时换成330K的,均压电阻嘛,一定要电阻一致,阻值大点才行。

网友:
可以同时换两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