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hink t400 bios电池放电问题

楼主(2013-08-19):
手里两台T400机器 一个机器不亮 另外一个机器 bios放电就可以亮机 但是重启之后就不亮了 放电之后还可以亮!求解中.....

网友:
查一下RTC电路,实在没招,只能换南桥了

网友:
叼丝机器

网友:
CMOS电路中的二极管有没问题,如没,就把SB晶振与谐振电容一起换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