维修显示器给同行大家都怎么报价呢

楼主(2013-08-19):
换灯管80.高压板60 修板换电容30  换驱动板该多少钱呢,感觉60少了点吧

网友:
根据地方行情而定,竞争大少收点,小就多收点,我一般给同行把利润保待20-50左右

网友:
我师傅收的是60  其他的和你收差不多

网友:
感觉  高压板改着简单,本钱就12左右,驱动板就20左右了  改着也麻烦,是不是应该高点

网友A:
我幫同行修都是60以上。換板就收貴點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幫同行修都是60以上。換板就收貴點。

换驱动板多少钱

网友:
我师傅同行都是50-60 那样子 客服高30-40  赚不了钱        师 傅想去搞笔记本了

网友C:
更换驱动板,如果按键需要更改,一般在80元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换驱动板多少钱

80元左右這樣子。看什麼板咯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更换驱动板,如果按键需要更改,一般在80元。

额,就得80了,毕竟还得改按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80元左右這樣子。看什麼板咯。

更换通用驱动板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更换通用驱动板么

利潤在50元左右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我面对的基本是客户,灯管一般140左右,驱动板150,高压120左右,换电容80,是不是要的太高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