测笔记本信号时,按AUTO键第二通道就自动打开,不知如何关闭啊

楼主(2013-08-19):
大家知不知道怎么关闭示波器的其中一个通道啊?我只要一按AUTO键,两个通道就都出来了。其中一个探冒是拔掉的。

网友:
没有知道 的吗

网友:
中奖了,2通道基线位置也有问题!普源这款的通病了

网友A:
你看你的二通道的基线位置不在零点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看你的二通道的基线位置不在零点啊

有没有办法把2通道关了?

网友:
亮灯的ch2按键按掉就去掉2通道了

网友B:
恢复出厂设定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恢复出厂设定试试。

没有用哦,这个早试过了。没人知道怎么关的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