音量自动降低。。CQ41 ....... 又一台联想U460 自动降 ...
音量自动降低。。CQ41 ....... 又一台联想U460 自动降低亮度。。。。。

楼主(2013-08-19):
系统换过的 键盘也拆掉过了
这台CQ41换 EC好了
修好了 但又来了一台 联想U460 自动降低亮度 郁闷!! 而且显卡温度极高 散热器 都是好的
难道又要换EC?
显卡

网友:
刷个BIOS试下

网友:
自动降低到什么程度,非常小?完全没有了?系统音量声音位置也最低了?查一下功放

网友:
亮度调节温控都受EC影响的,有这可能。试试亏不了几个钱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