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Rsmrst可以正常输出来了吗

楼主(2013-08-19):
供电、时钟、复位都正常,Rsmrst可以正常输出来了吗?还是需要什么条件才可以出来?

网友A:
待机电压正常后,就会发出RSMRST#

网友:
待机电压正常,EC自带的时钟,复位都正常,RSMRST#就有了

网友B:
待机电压正常,EC自带的时钟,复位都正常,RSMRST#就有了,告知南桥待机好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待机电压正常,EC自带的时钟,复位都正常,RSMRST#就有了,告知南桥待机好

今天我测了一块宏基的板子待机没有这个信号,那我可以换了EC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待机电压正常后,就会发出RSMRST#

这个机器是宏基的,待机正常,按开关,从待机0.01跳到0.02,测了一下没有RSMRST#,如果是这样,我可以考虑换了EC吧,板子板号是LA-5911p的。

网友B:
换不换EC,要查一下,EC的工作条件,有很多进水机,断线,EC不作,换也是白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不换EC,要查一下,EC的工作条件,有很多进水机,断线,EC不作,换也是白换

工作条件供电3.3伏,晶振两端也有压差,ec的复位3.3伏也正常,就是不出来rsmrst#

网友:
现在有些新型机器会在触发后才出来RSMRST#

网友:
记得广达有些机器就是,具体要参照时序咯

网友B:
LA-5911p 从版号上看是 仁宝设计的,EC应是KB926 查阅其它版号用KB926的电路图,EC发3V5V开户信号后,延迟一段时间后就会产生RSMRST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EC 的时钟电压 正常吗 查下 EC发出的 rsmrst#这个信号到南桥之间有没断线

这个没有电压值,明天得把芯片换了试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A-5911p 从版号上看是 仁宝设计的,EC应是KB926 查阅其它版号用KB926的电路图,EC发3V5V开户信号后,延迟一 ...

恩,是的,可是RSM就是没出来。

网友:
补充说明,按开机键的时候待机电流从0.01跳到0.02然后掉回待机,有时候按开机键可以跑到0.05.

网友B:
电压有跳变,我看EC可能是正常的,你把RSMRST那脚没下阻值,把它挑起再测,碰到过桥挂了,拉低的,你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压有跳变,我看EC可能是正常的,你把RSMRST那脚没下阻值,把它挑起再测,碰到过桥挂了,拉低的,你试试

换完EC不行换桥

网友:
你这个现象应该说的更全面一些,现在问题是变掉电了,KB926,应该是100脚,你是不是测错脚了,没有RSMRST是不会触发的,你应该测下其它电感阻值,很可能不是 EC和南桥的问题

网友:
3V5V正常后-->EC RSMRST 给南桥-->按开关-->EC收到转南桥-->南桥S4S5给EC--->产生其它电压
你现在电压跳变了应该是触发了,所以问题不像EC和南桥,应该是其它问题找找后边是不是有短路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压有跳变,我看EC可能是正常的,你把RSMRST那脚没下阻值,把它挑起再测,碰到过桥挂了,拉低的,你试试

如果是这样,我的考虑开启内存供电的信号SYSON,抓一下掉电瞬间内存电感的电压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