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主板有用过的指导一下

楼主(2013-08-19):
刚买了一个超声波清洗机,有点疑问,想咨询一下用过的同行:1.我用自来水清洗,效果不明显,油污去不掉。是不是要加洗洁精啊?
2.如果用工业酒精清洗的话,洗过会不会发白?还有,我用自来水洗,这个天气,水摸上去都有点温度,用酒精会不会烧起来?
3.如果用洗板水的话,损耗会不会很大?我现在用了6瓶自来水,每瓶550ML。洗板水挥发快,洗一个板子至少5分钟吧,一次也就洗1-2片,成本会不会很高呢?
对比如下:索泰G41清洗前

索泰G41清洗后

富士康945清洗前

富士康G41清洗后

网友:
洗得很干净嘛,没用过这东西,不过单单自来水未免也简单了吧,起码也得加些洗洁精啊,不知道加天那水会咋样,呵呵

网友:
楼主是不是拿到淘宝坑人啊,下个不会是我吧

网友(点评):
你买过我东西吗?我用洗板水洗,不会有副作用的

网友:
我觉得楼主还是不要用自来水洗了。
我估计洗过的板子都要废了。
焊点进过水都会容易烂掉。
最好的清洗方式还是洗板水。

网友(点评):
我也这么想的,用自来水是测试一下,洗板效果的

网友:
的确很干净不过,铜锈能去掉吗 比如网卡和USB接口上面的锈迹

网友:
这你也想的出来,什么时候清洗了板层断线了都不知道,修手机的人都知道的,最好别用,

网友:
这就传说中的水洗板吗?洗衣板水是不能用的,它对插槽有腐蚀作用。

网友:
用超声波洗板,超声波有高频的振动,会不会导至主板好的洗成变坏的了?最少会导至桥虚焊的可能吧,有那位大哥试过超声波洗板....说个经验来听听嘛..........

网友:
老高啊 你这样发帖 以后谁还敢买你的板子啊

低调点,换个小号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