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CPU供电管问题

楼主(2013-08-19):
联想B460CPU供电管烧了,用普通的改上去后,MOS管温度高,一下就烧了,还有上管的G极和S极,老是相通,换一个芯片就不通了,等一下,它又通了,不知道是否正常,请大家分析

网友:
GS相通肯定不行啊

网友:
GS通正常的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