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M4A78LT-M LE自动上电

楼主(2013-08-19):
主板:ASUS M4A78LT-M
故障:自动上电不亮
隔壁同行送来一块主板,ASUS M4A78LT-M插上电源自动开机,但不跑码,按一下开关后能跑码亮机,但关不了机。IO8712F-S kxs插上电源测量76脚有4.9v,此时不跑码,按下开关后开始跑码,IO 76脚变成0v。证明IO没问题,因为ASUS新型的开机电路有所不同,正常是5VSB—开关—IO—南桥—IO—PS-ON—绿线,但ASUS不是这样的,没修过只有查图,但又找不到这个型号的图纸,就找了份差不多的点位图
看下图
看出IO 76ps-on没连接绿线而是到了一个八脚芯片ps113a的第4脚。
在看图
看出绿线也没连IO而是到了 PS113A旁边的小三级管,小三级管受控于PS113A
分析结果为IO控制PS113A的第4脚,而ps113a控制三级管将绿线接地。(自己认为请高手解答)

经过查PS113Apdf测量工作条件,
内部结构图
脚位定义图
测量其工作条件正常没有找到料,无耐就把PS113a给去了,直接把绿线与IO76脚搭根线,结果正常了。
主板不值钱就不上图了

网友:
这样也行,学习了

孤单的我、 -5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强悍的修发,不是办法的办法!!!

网友(2014-04-14):
楼主把M4A78LT-M LE 把点位图传一份到我邮箱来,240945740@qq.com  麻烦你了

网友A:
这个芯片是不是有点象个缓冲器

网友:
直接连绿线支持。。

网友:
华硕的板子有点图,这种问题应该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很好的经验谢谢了

网友:
谢谢你的帖子,楼主描述的非常详细,思路清晰

网友:
点位  就是维修块的 。  写的也 还可以

网友:
ps_on l连绿线 开关连IO   有的主板会连一些原件在里面  直接跳过

网友(2016-11-12):
这里三极管推测是pnp类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芯片是不是有点象个缓冲器

这个芯片内部电路结构推测就是门电路工作类型

网友:
在三极管没有损坏情况下也可以将iopson引脚连接本身b级解决故障在保证本身是低电平导通类型情况下

网友:
这没个图纸还真不好继续

网友:
这里三极管推测是芯片8脚控制工作

网友:
这个芯片推测567脚要得到三组供电电压,io控制才会有效

网友:
这里芯片也有起到输出pg信号提供桥复位工作使用

网友:
这里芯片损坏推测是3脚内部电路工作异常引起

网友B:
华硕有钱,它想怎么设计都可以,不怕浪费
neco
这里设计原理推测是通过这个芯片开漏输出pg信号经电阻上啦工作给桥提供pg信号复位工作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华硕有钱,它想怎么设计都可以,不怕浪费
这里设计原理推测是通过这个芯片开漏输出pg信号经电阻上啦工作给桥提供pg信号复位工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