力信电源适配器问题求助

楼主(2013-08-19):
力信12V4.16A电源适配器无输出,开关管是K2996,两个IC分别是:203D6及M101AC。
经检查K2996击穿损坏,其它元件未发现烧损等现象,试着更换一个IRFBE30场管后仍没有输出,310V高压正常,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,新手不知道怎么查啊。。。

网友:
203D6检查下

网友:
这需专业人事才行

网友A:
开关管怀掉的话,电源芯片绝对是坏的,查周围原件,无损坏,直接更换电源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管怀掉的话,电源芯片绝对是坏的,查周围原件,无损坏,直接更换电源芯片

此电源203D6的8脚通过两个串接的103电阻接在220V交流上,不知怎么回事?

网友:
直接换一个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