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触发

楼主(2013-08-19):
刚收到一块华擎N68主板,接通电源后,电源风扇直接转,但转速特慢。短接开机,不能触发,直接绿接地,跑码正常开机。复位也正常。换桥边上25.000晶振还是老样,晶振两边没有压差,全是1.6V。听客户说这块板放的时间有点长,开机只用了一天,关机后就不能再开机。怀疑桥虚焊,加焊桥还是老毛病。(单桥)

求解

网友:
还是查查开机电路吧。

网友:
开机3.3V正常

网友:
什么芯片组的?先测待机再测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