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L197WA有时开机,有时不开机.

楼主(2013-08-19):
联想L197WA有时开机,有时不开机,电源电压5V正常,驱动板3.3 1.8正常,按键检查过,14.31818换了,24C04摘了RESET电容也查了没问题。什么原因啊!MCU刷不了.

网友:
我记得论坛看到过一个兄弟说的是TSUMS58的板好象是715G2883的,这个问题是板上的走线工艺不良,同心板穿孔的地方断路,但是怎么没找到那个帖子,兄弟们谁看到过,帮忙找下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了,把14.31818的谐振电容换了OK了,这个机器电压都正常,连接编程器不识别,复位正常,VGA接口正常,那么剩下的就是时钟电路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