0.5电阻能不能用2.0的代换

楼主(2013-08-19):
路易达ATX-368A电源,烧保险,整流桥,大电容爆了一个,两个分压电阻坏,两个电源开关管13009坏,与其相连的0.5电阻也坏,标的是绿黑银金,看起来是0.5欧的,我看其它电源上很多都是用2.0的,也就是棕黑金金,不知道这两个能不能代换

网友:
可以的,最好是找阻值一样的保险

网友:
1欧以下比较好,这个是启动电阻吧

网友:
建议原值代换

网友:
实在找不着一样的,最小的只有2.0了,还有两个13009没有得换,13007的不知道换上去行不行,两者差挺多的

网友:
2.0和0.5差太多 实在不行每处用二个2.0并联成1.0试试

网友:
可以并联用1欧的应该行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