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电脑问题

楼主(2013-08-19):
家中T60突然不能开机了,插上电源,指示灯也不亮,电池是有电的,拆下来再装回去还是没反应,请问是什么问题呢?搞了一中午了,各种方法都试过了,主板电池也拔了,就是没有供电。
电脑

网友A:
看来大神些是不来这里的~拿去维修吧

网友:
大神一般不出来,去维修店比较靠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