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CQ41

楼主(2013-08-19):
HPCQ41  I3 330M  独显,上网一看视屏就死机,白屏偶尔,黑屏,外切也是,(网页的播放器的都是)不看视屏一切正常,鲁大师温度也不高,ATI显卡,不太确定是显卡问题,这显卡太容易坏了,有没有遇到过的大神说说给给建议

网友:
换个驱动试下

网友:
这机器散热比较差,我干过几个显卡(有一半是加焊)修好的

网友:
加焊显卡吧,通病来的、

网友:
俺是新手     有没有加焊了

网友:
显卡十有八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