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

楼主(2013-08-19):
电源板不接驱动板的情况下如何开启电源板求解,谢谢
开启

网友:
5V与on/off短接即可。 好处是方便。坏处是有时容易烧高压包

网友:
什么开启 , 不用接什么。电源一直持续输出电压

网友:
一般都直接输出了,如果有的电源板不接负载无输出的话,可以在5V输出端接个假负载。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或早期的小液晶电视是开机电源板就输出全部电压的,液晶电视机一般都是待机电源产生5V送驱动板,开机时驱动板输出一开机信号给电源板,电源板再产生其它电压。强制开机只要把待机5V接到on/off端上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