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贱接修三星ES55卡镜头,润滑了半天,还是伸不出来,偶尔还会没反应

楼主(2013-08-19):
三星ES55 开机后镜头伸出一点点,多数情况自动收回,灯闪一下灭。偶尔不收回直接灭灯。

以为镜头有灰,拆开查看,没见多少灰尘。于是上了些润滑油到有摩擦的地方,拆开时镜头是收回的,用平口螺丝刀拨镜头边上露出的齿轮,真的很费力。
当镜头伸出一些后,用手旋转镜头可以很轻松的旋进旋出,反复旋转、上油。可是安装好以后,开机镜头只多伸出一点还是不开机。偶尔能正常伸出,但是灯亮屏幕不亮,按开关没反应,只能扣电池!

1  第一次拆镜头,不知道镜头拿下后还能不能继续把旋转的各个部件分解开,我拆下的镜头看不出来怎么分解
2  所谓灰多不顺畅,哪里的灰呢?我没看见多少啊?

太手贱了,但是后悔不行啊,恳请各位师傅指点一下!

网友:
镜头转动不流畅一般是因为被摔过引起的,或者去海边之类的进沙子,镜头不能上润滑油,只可以用少于膏状的润滑膏,镜头只有尝试修复,不行就换,维修中心也只能这样。

网友:
谢谢你的回复,我最后还是换了,没办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