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MBX-177A 不触发请教

楼主(2013-08-19):
(图片)

网友:
这样啊!建议你还是先好好学吧,请个会的指点下,

网友:
待机条件先查起!

网友:
这个机子电路板分电源板,充电板,主板3块的,图也分3张,
3,5v在机子的右下脚的电源板上MA8734A出

网友:
这么散乱,第一次听说

网友:
建议楼主都迅维培训一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