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S19A330BW刷程序后不通电了

楼主(2013-08-19):
今天收一台三星S19A330BW液晶显示器,故障现象就是开关键好用,显示“数字”“模拟”后无显示,知道这是通病,在三星官网下载刷机程序刷机,谁知刷完后什么显示都没有了,触摸开关键后电源指示灯也不亮了。请教怎么解决啊?

网友:
这么些人看过就没有一个知道的吗?真是江河日下啊!

网友:
拆机. 把芯片拆下来刷呗.  还能怎样.?

网友:
三星官 网下的升级程序,有时会出现这个问题,最好用编程器刷。

网友:
我们刷程序,都是把那八脚芯片拆下来,用编程器刷的。。

网友:
去下8脚华邦的芯片 用编程器写 肯定能好的

网友A:
我的就是用编程器刷的也是不通电

网友:
楼主的显示器修好了没有

网友:
楼主显示器修好了没有

网友:
再刷一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好了,就是程序的问题,普通的编程器刷不了这华邦的芯片,淘宝买的刷好的芯片换上去就好了。买的时候要注意屏型号等参数,显示器型号一样但其他参数不一样的也不行。

网友:
看来三星的在线刷机程序也是不十分靠谱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的就是用编程器刷的也是不通电

你这应该是刷的程序不对,这款显示器相同型号的但里面的屏型号不一样,好像有三种不同的屏,程序也是不通用的!

网友:
下次遇到了   我也要小心了

网友B:
拆了刷-刷了拆-再刷-再猜?

网友(2013-10-14):
引用 网友B:
拆了刷-刷了拆-再刷-再猜?

对,有些是不能在线刷的,必须拆了刷刷了拆,刷对为止

网友:
找个程序在刷

网友:
多刷几次,三星的就是容易出现这种情况,我碰到过一次就是不触发,把驱动板从朔料架上拿下来就好了,按上去不知什么时候就又不通电了

网友:
学习了。程序没有刷对就是这样的结局

网友:
不是芯片问题,不需要 换取芯片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