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D7552

楼主(2013-08-19):
更换 芯片后 还是没有输出  (雷击的电源板)

网友:
顺着MOS开关管查G极和S极的连接的电阻和稳压管

网友:
S极的电流取样电阻0.22欧的电阻对不对

网友:
S极连接的是个贴片电阻221,直接到芯片的第6脚 电阻本身没问题 已经拆下测量。

网友(2014-08-30):
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没有 我昨天遇到一个也是P1337的IC管理 没有原配件 电路还没改过

网友:
仔细观察 旁边元器件 尤其是电阻   还有场管 也一并换了试试看

网友(2016-04-03):
外围电阻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