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清华同方K41H,U2801的芯片的型号

楼主(2013-08-19):
一台清华同方锋锐K41H独显I5的机器,被上家拆掉CPU附近的U2801的8脚IC,应该是管温控的,位置如下图的红圈所示,由于找不到图纸和料板,恳求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下,谢谢。

网友:
没有图纸看吗

网友:
搜过了还是没有找到。类似的都没有

网友:
唉呀!同病相连阿,我这机子也差这个,这个不上去,老是掉电,就是不知道他的型号。

网友:
是啊,原来不开机的修好后就差这个东西,被上家拆的。现在进系统就掉电。

网友:
有哪位XD有K41H的图纸啊,不胜感激

网友:
这机器的图纸真的就这么难找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