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4411S不认硬盘供电特例维修案例

楼主(2013-08-19):
大家好,我是晓风,又跟大家见面了,呵呵呵大家辛苦了。今天要说的是HP4411S不认硬盘,客户来的时候说,做不了系统,进PE也看不到硬盘。BIOS也看不到,呵呵,客户其实也是一个同行,只是没做芯片级的,于是,我拿来看了下,果然在BIOS里面是看不到硬盘的,进PE也没有,改模式也没有,再换了个硬盘也没有,呵呵,同行说,这机器呢,在他们附近一家芯片级维修地方修过,可是没修好,于是拿到电脑城来看看,然后我就说,既然也是同行,那修好160。要修么?同行说,行,修吧,不过客户着急啊,明天就要要了,已经拖了好多天了。要是今天还没修好,那只能还客户了,我说,那行,您坐会,喝杯水。呵呵,然后打开机器,上面很多螺丝也没上,很快拆好了,看到硬盘接口被焊过。那两个电容也换过了,然后量了下这电容两端的对地,也正常,5伏供电也正常。SB也换过了。呵呵,因为这机器本来有红胶的,可是都除得很干净了,应该是换过一个了,呵呵,既然是别人修过这问题了,那我想应该没什么便宜可捡了,整理下思路, 供电正常。和SB的连接正常。SB正常。那要么就是SB SATA部分的条件不满足了?于是找到SB SATA部分量了,条件也都正常。包括时钟,呵呵,会是什么原因呢?想想这个SATA部分要工作还要有电压,找到对应的电压有一个是1。5S电压,而去测的时候只有1。2伏,看来问题出在这了,难道就应该差这0。3伏的电压吗?我一开始也有点怀疑。呵呵。 那打开这个1。5电压来源。是来自U514 测3。4脚为。1。2伏,?????1。2??1。1。2??不是1。5吗?难道是反馈出问题了吗?测了这几个反馈电阻也基本上是正常的。看来这芯片坏了哦?这个电压少了零点几伏,导致SB内部的SATA部分工作不正常。导致不认硬盘。那现在没这芯片,同行客户又要现在带走,怎么办。看来只能挺而走险了。拆掉这U514。直接把5脚的。34脚连起来。用1。8伏来做1。5伏,呵呵。说到这。其实,我也没把握一定能好,连了根线,客户问我,这芯片坏了吗?连起来就行了?我嗯了声,心里不是很有底,然后,接内存,硬盘。开机,外接个键盘。开机,进BIOS。看到了WDXXXXX硬盘。娃哈哈。运气就是好啊,被猜中了,心中暗喜,客户看到了,眼前一亮,技术真好。您忙您的,我来装机器就好了,然后我就接着修DELL本本了,半个多小时过去了,客户装好了机器也装了个XP系统,一切正常。笑嘻嘻的掏出了160元说,给开个收据,回去找老板要钱去,呵呵,于是。开了个160元收据,然后 拿出那10元钱给客户说,帅哥,买瓶水喝,客户没明白我的意思,顿了下,接过来说,哦哦,谢谢,。没想到你年纪小还比他们那年纪大的修得好,不容易啊。以后所有的都来找你修了,小师傅,,我点点头说,好说好说。相同故障保一月。呵呵,客户拿着本,走了,这机器修得不算太顺利,用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,因为之前一直在怀疑这。1。5。1。2只差了0。3伏的电压。到底会不会是这个病因呢,加上没有这芯片来换,所以在这里浪费了好多时间,修得不好,望大家别见怪,看到此贴者,请务必加分,大热天的,写个贴子比修个机器更不容易啊不是??谢谢大家了。

网友(点评):
1.8V直接接到1.5V上 会不会电压偏高 容易烧啊

网友:
这样能稳定吗,长时间会不会出别的问题呢

网友:
楼主巾帼不让须眉!可是我怎么没有看到SATA是有1.5电压的呢?

是SB需要1.5的电压。OK??

网友:
同楼上没看到需要1.5的电压,请问怎么分析的,求解答

网友:
超赞 你太厉害了 技术真高啊 值得我们学习了

网友:
能解决问题就好,这下手功夫的确不错。当然如果能在主板1.5伏供电上拉一个1.5过来,应该会更好些吧

网友:
楼主的技术真牛啊,这样都都你发现了。而已还那么细心。这个1,5V电压应该是南桥SATA模块供电吧??求解?

网友:
这个你不测试是不是后面短直连可能引起前面的东西烧。另外有专业的1.5为为啥不飞。长时间工作多这么多是个隐串。

网友:
只修到过确供电的不认硬盘

网友:
感觉你发个贴子,口水那么多呢。直话直说啊,别生气。

网友:
为什么你修机器还要别人看着 /特别是关键的一根线 的时候还让别人看见了 不好 ……
要是我修说实话也得一定时间 1.5 1.2    0.3的差距   这就是笔记本维修的微妙!!!

网友:
唉  敬佩至极呀。。。。如果是我也不会想到这0.3的差别。。。。现在没分了。。明天给姐补上

网友:
以前有几个不认硬盘的都没有搞出来  改天有时间也去查查看

网友:
是SB 内部  SATA 模块需要 1.5V电压、  担心长时间会出问题、 接个限流电阻会不会好些?

网友:
看来上一家维修也不咋的。。。。 南桥硬盘模块锁相坏电压偏低,呵呵。。

网友:
楼主,胆大心细胞!!有想法!!!
只是机器在S3状态时能不能用?

网友:
看似很简单的问题,看得出楼主很用心 很细心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不知能不能熬过保?

网友A:
v1.5s怎么知道是SATA的工作电压呢?请师傅们赐教,谢谢!

网友B:
楼主胆大细心,非常值得学习,不知是否能把1.8加2个电阻分压后给1.5 南桥SATA模块呢?

网友:
你这技术真是太牛了,啥时有空教教我

网友C:
看楼主的贴子让我学到不少.这是很精典的案例了!真不知道为什么少个0.3V就不行了.
另外,不知道楼主是妹子?还是哥们呀!

网友:
楼主 是美女 还是帅哥啊

网友D:
女人真是细心啊,以后我开店了  找我老婆量电压  嘿嘿

网友:
还没有学到这个程度,正在进步中

网友:
  0.3的电压  要是我的话  我直接就当正常看了

网友:
锁相环,好熟悉的名字啊,就不知道用来干嘛的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v1.5s怎么知道是SATA的工作电压呢?请师傅们赐教,谢谢!

1.5V是南桥控制硬盘模块的供电电压,硬盘本身的供电一般是5V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胆大细心,非常值得学习,不知是否能把1.8加2个电阻分压后给1.5 南桥SATA模块呢?

理论上可行,但是在板子上不好加啊!!你想啊,那2个电阻往哪搁?怎么让它们固定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楼主的贴子让我学到不少.这是很精典的案例了!真不知道为什么少个0.3V就不行了.
另外,不知道楼主是妹子?还 ...

LZ是个妹子!!!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女人真是细心啊,以后我开店了  找我老婆量电压  嘿嘿

,一量烧一片!!!

网友:
很多人以为你是女的,令人神往

网友:
楼主是女的,看来这个没图纸还修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