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opview A1981Wx 不能开机,求大家指点?

楼主(2013-08-19):
Topview A1981Wx  不能开机,开壳后,发现电源板是好的,220V保险,5V保险,都是好的,也有5V输出,按开关键就是不能开机。我想刷一下它的程序,试一试?板号是:715G2904-1-9。论坛内有它的程序。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433911,我是小白,下不了。那位大师能传上一份,我刷一下试试!

开关键上有3.2V的电压,晶振有压差。按一下开关,能把电压拉低,但不能开机。请大家指点指点。

网友A:
Topview A1981Wx   不通电。电源维修好。电压都正常。开机键也有3.3v  按开关也有跳边。就是屏不亮。晚一会也刷个程序试一下。你刷好程序说一下

网友:
电源板有12V到高压板不?难道是5V高压板?请楼主仔细看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Topview A1981Wx   不通电。电源维修好。电压都正常。开机键也有3.3v  按开关也有跳边。就是屏不亮。晚一会 ...

你刷好了,也来说声!

网友A:
刷了N边。换了二个程序。都还是一样。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了N边。换了二个程序。都还是一样。换个通用的驱动板好了

我的刷了,也不行,原装板已经在路上了。回来试试。我怀疑是TSUM1PFR-LF芯片的问题。6PIN 和51PIN有3.3V的电压,30PIN和53PIN有1.8V的电压。54脚RST有3.3V的电压,晶振有压差,工作条件都满足,就是不不触发。头一次碰到这个问题。

网友:
今天原板到了,换上就好了。

网友:
把MCU程序共享出来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