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e1920nw开机黑屏

楼主(2013-08-19):
三星e1920nw开机黑屏,仔细看电源指示灯亮蓝色,按电源开关不起作用。测电源板15v 5v正常 驱动板上的1.8 2.5 3.3 5v也都有。程序也刷了一次还是不行,求助。

网友:
查一下高压、控制IC、灯管,或者直接改个通用高压试一下。先用灯管测试器试一下灯管。灯管如果是好的,就改电压看一下

网友:
黑屏的话,多少是先查驱动板,按键无功能的话,用通用驱动板先试试看能不能点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