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iostar h61b 刷刷内存,哥笑了,这样也行,忒贱了吧

楼主(2013-08-19):
有点属于经验控,新手,大家勿见怪,过完年准备到基地学习一下
先来张“裸照”

故障不开机,按开关没反应
先拔了开关等其他线,排除机箱故障,直接短接开关无果,然后换电源还是一样,直接拆机裸板测,一看日了,没pci-e插槽
看来检测卡这次是用不上了,因为前几天遇到有是cpu脏了和cpu座氧化导致的这种故障,直接把cpu和座用天拉水刷了,还是无果
,电池扣了,跳线cmos放电,这次到是像是有了开机的征兆,cpu风扇(就靠观看它看是否开机)动了一下,这是什么情况,难道是BIOS程序出错,连上我的希尔特500p,下载刷了程序,这次风扇转了,难道开机了,3秒风扇停了,然后又自动开始转 ,反反复复,没刷对?就这一个程序啊,没办法又刷回来,开机还是反反复复停转,怎么搞的难道不是程序的问题,量开机针电压正常,找IO  it8728F 图纸没找到,在风扇转的时候量了cpu ,内存,桥供电都正常, 这样应该属于开机不正常,定位IO故障,因为手头没这个IO,就查了IO的价格10元,给客户报个价70元,如过让修 就发不修就算了,没想到客户同意修,没办法发吧,...............3天后IO回来,换上IO,
日了,还是风扇动一下,不是IO的问题,没办法,只有怀疑这二合一桥了,但我也不想去怀疑他因为,这三代的板子还很新,不应该是桥的问题,没办法,只有用我的迅维360吹吹它了,
几分钟后冷却加电,呵开机转了停了然后又接着转,激动,呵呵没停,应该是OK了,加散热座,连vga,再次短接,郁闷啊,又是这样有时能开有时开不了,开了也是反反复复,什么状况嘛,要搞死我啊,开关到IO的线路正常啊,网上借力,几乎没有,真的是不想修了,给客户说说要么换主板要么搬走,吃完饭给客户打电话。
吃完饭准备还原装机,突然想到在论坛看到有些主板内存 不插不正常也是不能开机的,拔下内存看看确实有点脏,天拉水刷刷槽,橡皮擦擦金手指,插上开机,嘿风扇转了,停了,日 又转了,不停了。。不会吧,接vga,亮了,去它大爷的,再测试,还亮,装机测,正常了,
哥想哭,........还是笑了
总结,裸板还是要先用自己得一套cpu,内存试一下, 细心细心再细心
再附上BIOS BIOSTAR

网友:
一开始就是内存的事,非走那么多弯路,哎!有时候不能太投机取巧!

网友:
来回开关的 就是 内存 显卡之类的事啊  经验不足啊
这板子叫你折腾的 块死了

网友A:
我手上也有一片华硕板子,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跑吗,看来明天看看内存这里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手上也有一片华硕板子,什么都正常,就是不跑吗,看来明天看看内存这里了。

注意了,这个是映泰的 ,不要看着颜色像就是华硕的, 故障不一样我这个是不开机你的是不跑码,注意你的IO,和桥吧

网友:
新板啊。我们修都修不到。内存故障倒致的主板保护是吧。学学经验

网友:
扎实的理论基础是维修必不可少的,不然可能会走很多弯路。

网友B:
焊工挺不错的啊

网友:
新手路过。。。来瞧 瞧

Rngon -4 严禁灌水

网友C:
难道成老板了,打电话给客户了。。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难道成老板了,打电话给客户了。。。

给自己打工的老板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焊工挺不错的啊

细心点就搞定了

网友:
H61很多都没有PCI槽,碰到过内存不好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住再转又停,拔掉内存可以,然后就给换内存了哈哈

网友:
晕,H61都有这毛病,修过华擎的H61,BIOS坏也会这样子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给自己打工的老板

那也行的。。。毕竟成长,我现在才干俩月遇到很多板子搞不定啊,

网友E:
一看日了,没pci-e插槽 看来检测卡这次是用不上了,
  lz有pci-e检测卡吗 该是pci吧

网友:
有没有可以插这种板的诊断卡啊!   求购

网友:
居然也有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lz有pci-e检测卡吗 该是pci吧

呵呵  是pci

网友:
以前碰到一台DELL的 品牌机因内存不能触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