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基显示器问题求助!

楼主(2013-08-19):
显示器刚拿过来的时候,指示灯亮2秒左右就灭。接上VGA后,偶尔屏幕会闪一下。
看来应该是电源电容或者高压的问题。
打开显示器,看电源板没问题,测28V,5V 正常。 改了个高压板上去,屏幕可以正常显示。测了几分钟没事。装机。
由于空间问题,我把原来板子上高压部分的高压包去下来把换上的高压板沾在哪里。然后固定好。在测。
奇怪问题出现了,屏幕有不亮了,换高压板,测电源板电压。都正常。
我把原来的高压包重新焊上去,结果还是一样,指示灯亮2秒就灭,但接上VGA,闪一下也没了。
各位师傅们,这是哪里的问题,该差哪里啊?
(后来仔细测了电源板电压,那个28V,有时26V,这个正常吗?)

网友:
帮帮忙啊?该测哪里?

网友:
把高压板下的芯片取掉

网友:
要把原来的高压线路断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