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OC 2434pw 奇怪故障

楼主(2013-08-19):
现在的故障是开机显示AOC的logo 马上黑屏 指示灯也不亮  一两秒后循环此动作  这个显示器的开关是触摸的  拔掉触摸开关就不开机,测试主板上的电压12V在黑屏的时候也是正常的,估计是驱动板程序有问题了,但是这个显示器太新了,刚刚过保,论坛都没人发过,找不到这个程序,特来求助大家

网友:
修啊  基本就是供电问题

网友A:
可以试试刷程序看看!!

网友:
主芯片过热的话,一般是芯片坏了

网友:
刷程序是不是上电时序那个小芯片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可以试试刷程序看看!!

问题是就是找不到这种程序

网友:
求这个程序   我记得论坛有个人在冠捷的售后 希望快点出现

网友:
这不是程序的问题呢?

网友C:
看看是不是有的线连在一起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看是不是有的线连在一起了?

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、 不行  换版

网友:
先简单后复杂

网友D:
LED高压坏的比较多  接下数据线然后打开手电筒  你懂的。。。。、先把高压排除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就是找不到这种程序

淘宝买一个咯

网友:
你要先排除是否是按键板的故障,在不接触摸按键板情况下,当机器原来是处于开的状态的话是可以正常自己启动开机的,只是要等10多秒的时间。如果你无法判断机器是否处于开的状态,也可以采取接按键板给机器启动到LOGO的时候立即取下按键板,这样机器就能处在常开机状态了。

如果排除按键板故障,就这样现象不太象程序的问题,还是倾向于驱动板硬件不良,应该优先考虑驱动按键板接口相关电路是否有电容漏电,然后再到驱动板上的5V/3.3V/1.2V相关,再到主芯片。

以上检测完如还需要程序再说了,有是肯定有,就是难找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LED高压坏的比较多  接下数据线然后打开手电筒  你懂的。。。。、先把高压排除

什么时候说LED的? 这个是LCD的

网友:
建议还是看一下电源负载,我有遇到过,电源板是内置的,基本检测电压正常,就是不能带负载,和你的现象是一样的,问题点是高压电容爆掉,换掉后,问题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