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31t-lm2 跑E1 求救

楼主(2013-08-19):
跑E1,,,不插内存,EO报警,刷过BIOS,求救

网友:
查内存相关电路,或cpu座。

网友:
显示E1大概是在内存这里,试试换内存,或清洗下内存槽看看

网友:
我遇到过同样的板子同样的问题,是内存供电问题

网友:
些板我遇到过,如果电压都正常,还是bios的事,,,还有就是这板对某些cpu支持不好,这个要注意。。。

网友:
刷BIOS,查内存数据地址线

网友:
检查内存的相关的电路。主供电,负载供电,spd供电,基准电压  最后 桥,CPU

网友:
内存用金手指插一下,插槽用小镊子在里面轻轻来回刮一下.

网友:
内存工作条件不满足

网友:
查一下内存的几个供电

网友:
SMB这些条件查了没?

网友:
这个板子 我也修过 LS  提到的东西 我都测试过  IO 换过 内存条件查过 都没用!因为价格没谈拢 所以没有换南桥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