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碰到问题!!!!

楼主(2013-08-19):
今天接到一个电源,故障为:能启动主机,但认不到硬盘
拆开检测整流桥两端电压为150V,不是应有的300V,换了四个整流二极管,升到正常的300V。目前正在试机,还算稳定。
那四个管每个管测正向压降分别为527,540,540,540.反向截止。我换上去的管子正向压降为498.
问题就是:原来的管子应该说没坏呀,为什么电压会减半呢?

网友:
可能开路了吧

网友:
是不是大电容的问题啊,管子好象没问题

网友:
没遇到过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