硬盘电路板上的ROM坏了,如何搞到?

楼主(2013-08-19):
硬盘电路板上的ROM坏了,如何搞到?笔记本盘,三星320G的,型号好像是:HM321H,明天具体看下。

网友:
这个好像只有花钱买了,大哥你硬盘型号也不说这里没人可以帮你的

网友:
出钱TAOBAO.上

网友:
如果,是西数盘,可以在别的西数盘上,取个ROM芯片,用专业工具,生成BIOS程序。

网友:
如果,只是芯片坏了,有程序备份的话,找个一样的芯片换上,把备份的程序写回来就好了。

网友:
买个新一拆来换

网友:
罗工,就是没有备份啊,怎么办?每个硬盘的电路板ROM都不一样吧?

网友:
罗工,我说下硬盘情况:通电,电机不转,换新板后,可以转,检不到盘,把旧板BIOS倒到新板上,新板也不转了,把新板BIOS放到旧板上,旧板就可以转了,但检测不到盘,所以我判断旧BIOS坏,请问如何搞到程序?

网友:
呵呵,罗工帮了你这么久,你最后来个HM321H,哈哈,这个盘数据恢复出来,辛苦费要给罗工一半...有的盘,并没有这么简单,换个板就OK的...你新板买过来了,原板的ROM也要换过去,还有,你买的电路板PCB版本号要和原板对上...

网友:
ROM版本看看吧

网友:
淘宝一大把啊!

网友:
你知道BIOS版本吗,刷一样的搞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