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了350RMB买来的二手烤箱

楼主(2013-08-19):
秀秀花了350RMB买来的二手烤箱 有了的老师请勿喷

网友:
350块还二手的不便宜吧。貌似家用的300-400全新的挺多的。有什么不一样呢。

网友:
300-400的 我看了 工作室一般都是250x250x250 担心有的板子放不进去

网友:
这个可以自己做,貌似很简单,发热管,K型热偶线,温控器,开关,网架。定时器,外壳

网友:
能用就行了,板子越来越小的

mjnbalj23 -6 说说容易

网友:
看样子成色很新啊

网友:
不错 就是价格高点    但还是不错了

网友:
这个东西不只是可以用来烤主板,修苹果笔记本也可以用得到,AIR的笔记本如果换屏,必须要用烤箱恒温烤一段时间,这样才能让B壳的胶失去粘性,不然的话,直接拆开的后果就是A、B壳变型,又要一笔银子了。

网友:
晕,这也发个帖,太没什么营养了!!!

网友:
我也要弄一个了,最近做BGA老起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