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G 1934SI已解决

楼主(2013-08-19):
今天修了一台LG的显示器,型号是1934SI 故障是上电时暗屏,拆出来测一下灯管,一边外接灯管,一边擦原来的灯管,上电,马上灭,再测另一边,也是一样,就把电源板拆出来看,有个电容爆了,就把它换掉,再装上去试,还是一样,再拆出来,量一下高压包,一个是480 一个是845,那个845的高压包坏了,把它也换掉试一下,OK,搞定。这个显示器的问题是高压包的问题的,是旁边的25V470电容坏掉引起的,所以这样就解决了

网友:
845是不是高压的阻值是用二极管档测的么?好坏的值是多少内

网友:
是用二级当,不是二极管,好的有300~500之间,有些特殊的不一样,一盘两个高压的组值是一样大的。比如,有两个高压,你量的时侯,一个是350.一个为500,其中就有一个是坏的,有遇到就慢慢研究

网友:
学习了 是不是量高压包的两个在一侧的两个脚(一侧只有两个脚)

网友:
高壓包正常來說應該差不多一樣的阻值。

网友:
没错,就是两个脚

网友:
我也是这么判断高压线圈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