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B460不定时掉电维修

楼主(2013-08-19):
大家好,晚上发个白天自己修B460不定时掉电,自己绕了一个大弯。  拆开的时候好紧好紧, 看来机子不难修。(一般难拆的机子都好修,因为里面的板子还是处的)。机器是这样,有时候亮了一下就掉了,有时候刚进系统掉。  我修这样的机子也头疼,以为是散热问题清理好散热器。结果还是一样,突然老板说刷EC的BIOS,反正这机子通病。三两下把ECBIOS刷了,装上去。心里期待有奇迹发生,*脏话*直接不触发了,难道我在论坛下的BIOS不行,又下了个BIOS再刷,还是不行、这时候心里已经急了。换个BIOS芯片再刷还是不行,我擦,难道赔板这么悲剧的事情要发生在我身上。  不行不行得冷静下,放下板子跑去厕所撒泡尿先,撒尿的同时想到BIOS资料是我从好的机子上备份下来的,不可能出问题啊。回去应该按时序修,再测主板公共点19V OK正常, 3V 5V咦没有3V ,5V哦,打开图纸待机芯片是TPS51123  16PIN  19V OK    13脚EN0 0.3V不正常, 正常的话应该公共点经R376,R377两电阻分压大概6V左右的。仔细看旁边两个电阻,R376一脚发霉了,把焊盘都腐蚀掉了。难怪会没有待机电压,拿手术刀往下刮一点点,重新补焊上 。触发上电,亮机。没有出现再掉电的情况。说白了这没什么技术含量,都是自己刚拿到板子不仔细看。要不然不会耗我几个小时。
大家看了加加分,毕竟晚上发个帖子真的很累,毕竟白天上班已经累得要死!

路漫漫, + 10 细心很重要啊

网友:
这个是B460通病来的

网友A:
有时候故障的变大,会让我们找出些本来不容易发现的问题,呵呵呵

网友B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78684-1-1.html
呵呵 难拆的机器都好修吗 ?只能说是可能是一修的机器

网友:
楼主  我修的B460 logo 掉电   我们俩修的是同位置  我的也是腐蚀了

网友:
不过没有你的腐蚀的严重

网友C:
管它绕了多少弯,修好就是好事。

网友:
看来观察很重要啊。

网友:
这种机子BIOS爱出问题,是我也是先刷再说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78684-1-1.html
呵呵 难拆的机器都好修吗 ?只能说是可能是一修的机 ...

是啊,说的就是一修的机器。  我没遇到过那样的B460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管它绕了多少弯,修好就是好事。

  这样肯定不行啦,修机器本来就很累了,谁不想一下子修出来啊

网友:
还是得仔细,能省很多时间 时间就是钱啊

网友:
以后都发点类似的 我给你分

网友:
有时候可能是很简单的问题,是我们自己把问题复杂化了。

网友:
维修得仔细再仔细啊

网友:
如果只是这个问题引起不定时掉电还是挺好破解的,示波器能抓得到3V5V待机缺失

网友:
进水机 一般都要报风险。

网友:
感谢楼主一台一样的故障哈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时候故障的变大,会让我们找出些本来不容易发现的问题,呵呵呵

好久没看到你发帖子了哦,期待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