金河田s3008 没有输出

楼主(2013-08-19):
金河田s3008 没有电压输出,
开壳发现bu3150 附近的一个陶瓷电容裂了,背板有点变色,在没发现其他问题,更换后,绿线,紫线都有5v电压,但是短接绿线,各路均没有电压,7500的4脚点压被拉低,8、11脚有2.5v电压,没发现其他问题,(下来我改怎么办)
更换

网友:
先检查:7500的12脚电压是多少?大功率管性能?以及其基极的加速电容(4.7~10uF/50V)性能?

网友:
你这个问题同我维修的问题好像,你可以去看看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680203-1-1.html

网友:
13007-h3 都一样吧 没啥变化吧?

网友:
12脚好像是10v 还可以吧

网友:
查二只推动管的C极电压。看看短接绿地前后有没变化,没变化则检查二只三极管是否正常,如正常就换7500。有变化则继续查主开关管及其电路元件

网友:
你这个的8 11脚电压2.5V,说明7500还没输出PWM信号,估计3脚电压应该超过3V了,这是保护了,查输出管、电容这些吧

网友:
查输出管、电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