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显示器

楼主(2013-08-19):
请教下 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,什么型号忘记了,接VGA后还是提示无信号输入,是驱动板的问题吧?要烧录程序是吗?我没有编程器,有别的办法吗

网友:
找同行刷下,要不就换免驱板试试

网友:
驱动版 没货了   过两天到货换上试试,驱动板的几率很大吧?我们这都没有会修液晶的,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