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求内存打阻值卡时钟测量方法

楼主(2013-08-19):
如图为内存打阻值卡,其中时钟有6个点,请教是如何测量的?是测量每个点的对地电压还是每两个点为一组,共三组的电压?我测量一块好的板上相邻两个时钟电压为1.8-1.9V左右

网友:
恩,是的,不过,一般这个时钟电压为1.1v左右,一般只是在是在没什么思路的时候,不过内存的,只能打一下阻值,测下波形的

网友:
打值卡上不是写了么?

网友:
基本上都是打波型或打对地阻值,很少去量电压,内存的时钟也不容易出问题,倒是SPD供电故障多一点!

网友:
你这讨论的是主板吧

网友:
你是测电压还是测阻值,都是一个表笔接地,一个接测试点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