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V的芯片植球总是鼓包求教

楼主(2013-08-19):
各位师傅们好,请教个问题,就是NV的芯片植球时,用安泰信的852D的风枪吹的,总是易鼓包。请各位有经验的师傅们指点一下,我风枪设的温度是360度,风速4,没有风枪嘴。有铅的株子。大概旋转吹大概一分钟左右。可是吹完以后,桥就鼓包了。哎。请大家帮帮忙,谢谢。特别是NV的的桥植球成功率太低了。INETR的桥还好。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师傅。

网友:
哎,怎么没有人来啊,呵呵。失望。

网友A:
楼主是带钢网吹的嘛    ?是的话就是爱鼓包的

网友B:
可能是芯片受潮?
我和你一样的风枪,我温度都是380-400这样吹的,没问题啊,没吹过古堡的
MCP67吹短路除外

网友:
有可能芯片潮湿,还有就是你吹的时候没吹均匀

网友:
你把焊油加多点,均匀点,然后温度再调低一点,不要离的太近了,有铅的185度左右就会开始溶了,没必要调那么高。调个300°就足够了。

网友:
那你的技术也够高的

网友:
要手机  你就得陪别人的了 一个一千多 我那个时候给别人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是带钢网吹的嘛    ?是的话就是爱鼓包的

肯定是带的钢网吹的啊,为什么带的钢网吹,会爱鼓包呢。不是温度高的原因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可能是芯片受潮?
我和你一样的风枪,我温度都是380-400这样吹的,没问题啊,没吹过古堡的
MCP67吹短路除 ...

师傅,你一般吹多长时间呢,大概,是带的网吹的还是去掉网吹的啊,我是带网吹的。网速4档

网友:
芯片受热不均匀 你要先给芯片预热

网友:
你温度没掌握好

网友:
不要对着一个地方吹的时间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