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怎么看苹果A1278板号

楼主(2013-08-19):
苹果外壳是:serial no:w802791xatm,型号是:A1278.
内存贴线: seria no: w802791xatm  mlb no:c02025601f9dd7jar  emc no:2351
                  cg3d 21pgcmb00b0  c02025601f9ff7jar    mb 2.4g-fox
不知怎么识别,高手球解!

网友:
有的内存上有,有的没有的。
看后盖型号,然后看什么时候产的。
板子上还有820-xxxx-a这个也行

网友:
我都是拆开之后看的 别的方法不知道如何看 好像很多高手都是直接看后盖就基本知道版号了 因为他们修过很多 有经验 已经记住了

网友:
悲催啊,我也找不到这个版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