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1320 LA-5162P 不知道什么故障,求来点思路

楼主(2013-08-19):
DELL 1320 笔记本
LA-5162P 版号

故障:触发第一次不显示,电流在1.20-1.01左右,强制关机触发第二次就能开机了。
我现在维修了刷BIOS,还没做其他什么检修,我测量各大供电都很正常。
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哦,不知道怎么维修了。请指点下。

补充内容 (2013-8-20 22:59):
问题已解决,我更换了EC就OK了。

网友A:
1320显卡和BIOS都爱出问题

网友:
加焊CPU供电 试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320显卡和BIOS都爱出问题

我刷了BIOS还是一样的,显卡的话应该不可能吧,我触发第二次就能正常显示开机了

网友B:
对比一下,开不了的时候哪些条件不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对比一下,开不了的时候哪些条件不正常

好吧,我按时时序来次,能有更快判断哪里问题吗?

网友:
谁还有遇到过此内问题的啊?我刚才搜索帖子的时候看到一个事跟我一样的他是刷BIOS就好了,我在试试更新BIOS试试。

网友:
上诊断卡看下代码在动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