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x带电测量的问题

楼主(2013-08-19):
低压区的公共点是黑线,, 高压区的公共点是哪个位置啊   ,,, 测量主开关管电压时咋么测量    请详解啊。。。。。。

麻烦大家了!!!

网友A:
来个老师啊 在线等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来个老师啊 在线等

应该是大电容的负极吧

网友B:
测“热地”,也就是整流桥输出的负极,也可以说串联的第二个大电容的负极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测“热地”,也就是整流桥输出的负极,也可以说串联的第二个大电容的负极

多谢指教了,很感谢

网友:
主开关管不用通电就能测量

网友C:
建议去看刘坚强~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建议去看刘坚强~~

刘坚强只有60集吧,我看了阿,他里面辅助电源部分没怎么讲阿,现在出61了么,后面没讲完呢喔。。。

网友C:
都出100多了

网友:
学习学习顶下

宇光 -8 严禁灌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都出100多了

凡哥可有地址阿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