都来看看你手头有没有这个电源板!!!!

楼主(2013-08-19):
都来看看你手头有没有这个电源板,我这个是易美逊H902W上的电源板求这个板子背面的照片。这个板子有几个件给烧了看不清型号

网友:
谁 有这个板子请大家看看你这个板子电源管S极上有个R818的电阻上面标是的什么,,我的这个板子R818给烧护了,

网友:
那你不用想了,那个大电阻烧了的话,开关管,芯片肯定都挂了,要不然就全换完,要不然就用电源模块改一下

网友:
我修过有款AOC 19的 也是用这种板的  是24V加5V的板子,电源芯片是不是SG6841? 没拍出哪里坏了 不好说

网友:
哪个烧了啊????

网友:
图我帮你找到了,但是不清楚
淘宝上有卖19.9元

网友:
这个板子电源模块附近有个电阻是表R818,就是这个电阻看不清,请大家给看下这个电是什么

网友:
换万能板吧

网友:
找个万能电源板吧,别这么麻烦找了

网友:
S对地0.22--0.56,S到IC 1K左右,G到IC 100-200欧,再把IC和开管换了就OK

S到IC 1K

网友:
G到IC 10偶-200欧就可以了

网友:
20一块换了吧

网友:
还是6楼给力

网友:
na 就改板算了

网友:
DDL产6841的板,可参考下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