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satellite J10老本的新毛病

楼主(2013-08-20):
一年前买了个东芝satellite J10的老本 买回来后 发现本子有兹兹声 而且是cpu使用频率越高兹兹声越大 当时以为是里面片子虚焊或接触不良能正常用就没管他 最近发现插上电源适配器本基本的电源灯时亮时灭而且电池灯不亮 断定是电源适配器问题

想换一个新的 但无奈原装的已经买不到了 而且现在那个坏的也不是原装的  上面标的是in 100-240 1.5A  out 15V 4A
想问一下 电源适配器的替换准则  如果输出V或A数比表的大会烧毁本子吗?
还有我那个本子有兹兹声会不会是因为之前的电源适配器W数不够  之前那个适配器工作室就很烫温度在70度以上

现在想换输出15V 5A或6A的电源适配器可以吗?

网友:
还有谁之前到这个本子原装的电源适配器的型号和输出 请帮帮忙

网友:
5a.6a的都可以代换的,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那本子有兹兹声会不会是因为之前的电源适配器W数不够  还有如果换30 50的那种通用适配器会不会搞坏本子
还是说买二手的原装会比较好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