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寸液晶显示器进液,拆开擦干,有救吗

楼主(2013-08-20):
19液晶显示器进水了,左下角出现透明状的“白带”,有谁修过这种现象呢?

在论坛搜了一圈,大致有两种说法:
1。放二三个月,自然风干就正常了
2。拆开背光,擦干就好了
不知可取否??还有谁有不同意见呢??

网友:
别人的屏进水是“黑洞”状,我的怎么是“自带”呢,奇怪?

网友(点评):
是偏光片下进气了。

网友:
真正的液晶层应该是没坏,可能是偏光膜之间进水了。
问题不大,时间长了水汽跑出来就好了。

网友(点评):
进液挺多的,不知何时能干?

网友:
我去年接手2台进水的液晶显示器,拆开屏擦干水后就好了,不过有轻微痕迹。

网友:
拿去烘干

网友(点评):
这方法绝对不行,一加热屏就彻底报费啦

网友:
擦干一样好用

网友:
擦的话拆开会进灰尘,自然晾干就行了

网友(点评):
就是不用拆,让它自然干,是吧

网友:
把屏拆开弄干就行了,没什么大问题,拆的时候小心点,不要弄出线出来了,,

网友:
风干 就好了

网友:
*脏话*   拿个废屏把里面的背光换掉一切OK

网友:
擦干就会

网友:
不建议拆,自然风干吧!

网友:
自然干会有印的

网友:
拆进去用洗板水洗一下,看看有没有腐蚀

网友:
时间长就干了,不过得等好久,

网友A:
这个是透光板与反光膜之间的水渍,要尽快拆出来擦拭干净,要不然进到屏面板会报废,即使不进,也会一直留下印记,注意,清洗时用医用酒精,不要用洗权水,不然你会欲哭无泪的

网友(点评):
谢谢你的意见,确定有效果吗?

网友:
进水了。 还是进油了

网友(点评):
进的是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透光板与反光膜之间的水渍,要尽快拆出来擦拭干净,要不然进到屏面板会报废,即使不进,也会一直留下 ...

确定有效果吗? 我就冒险试试

网友:
为了验证风干的效果行不行,我决定先放置2-3个月试试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