开机不显示

楼主(2013-08-20):
主板开机不跑码就00到FF,开关处电压0.7v其他电压正常,io也换了还是一样请大神指点

网友:
晕,楼主是不跑码啊,不是不显示啊。CPU工作电压,PG,复位有没有,BIOS刷过没,别一上来就换IO啊,要一步步来查

网友(点评):
同意楼上说法

网友:
晕大, 开关电压0.7就直接换IO 。   要一步步查啊

网友:
本人刚学也不知怎么查

网友:
CPU工作电压,PG,复位有没有

网友:
论坛里高手真多啊   以后我要常来学习了

网友:
重点考虑北桥  如果是南北集成  可能性更大

网友:
我一开始也是乱换东西,后来买书学习,现在修东西要一步一步的查,基本能定位哪里坏了

网友:
你从开关处跑线,看看哪里出现问题

网友:
难道时钟就不要查?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