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2个简单的小问题!实际遇到过的说下!

楼主(2013-08-20):
       1.USB的数据线D+和D-,如果这两条线相互接反了,再通电试USB会不会烧桥或外接USB设备,或者只是不能正常使用!这情况我还没试验过,且也没遇到过,不知道会出什么情况!知道的大虾们说下。
       2.联想机子上的电池,像E420、E49AL之类的电池上面有个红色大圈,里面写有25、75+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呢?代表几芯锂电池吗?
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弟先谢了!

补充内容 (2013-8-30 22:55):
经过我实际实验,SUB数据互相交换不会影响桥。接回来可以正常使用!

网友:
我来回答第一个,只要供电和接地不接错,数据线接反不会烧。当然我试过的是短时间的,插上不对就拔掉重新焊了,长时间的没试过

网友A:
对桥也不会有影响吧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对桥也不会有影响吧!

没影响,我是在自用的台机上面试的,已经修好好几个鼠标了(自用,呵呵),没出过问题,现在机子也好好的

网友C:
数据线才多少电流,怎么烧东西啊,供电不反就没事

网友:
电池没怎么研究过,估计是指容量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影响,我是在自用的台机上面试的,已经修好好几个鼠标了(自用,呵呵),没出过问题,现在机子也好好的

呵呵,那就好!感谢~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数据线才多少电流,怎么烧东西啊,供电不反就没事

嗯,感谢~

网友:
这个还真没试验过     学习了

网友:
D-D+接反不会有事,V+  和GND 不能搞错,错了就烧,红圈数字没注意过